求一个西门子数据线的驱动

楼主(2022-10-11):
型号如图所示

网友A:
step 7 软件自带
真诚感谢!

网友B:
下载驱动精灵 软件 自动匹配驱动 或者打开软件文件夹安装驱动
真诚感谢!

网友C:
先安装win7系统,在把线插上,安装step7或博途,在用驱动精灵把驱动备份,在安装win10系统,在用驱动精灵恢复驱动
真诚感谢!

网友D:
STEP7 5.5以上自带驱动!

网友E:
软件自带驱动

网友F:
软件安装好了,就有了哦

网友C:
自带对于WIN7没问题。WIN10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