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欧姆龙调用功能块输入输出接口不能超过64

楼主(2022-10-12):
欧姆龙调用功能块输入输出接口不能超过64!怎样把输入的一个字(是标签)的每一个位单独使用?
求高人指教

网友A:
在输入用结构体或者字,在FB内部拆分。

楼主:
谢谢大师指教!我用的是CP1H结构体好像没有,输入用字的话FB内用的是标签,所以不知道怎么转?
bnnyyg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教!我用的是CP1H结构体好像没有,输入用字的话FB内用的是标签,所以不知道怎么转?
好像有个位测试

楼主:
谢谢bnnyygy大师的指教不胜感激!小弟愚钝还望大师赐教怎样把FB内位转换成字输出!感谢!

网友C:
OUTB
这种简单的东西看下指令手册

楼主:
谢谢Zlcp123的指教!小弟不才还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