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2):
请问PC或LabVIEW或SCADA软件
怎么和台达触摸屏进行通讯
台达触摸屏使用  DOP-108IG
PLC使用 FX3U
COM2 HMI与PLC画面传输通讯

客户直接指定使用台达触摸屏
之后说要可能要PC或LabVIEW或SCADA软件做通讯

上司说以前使用FUJI V8有网路就软件可读取/控制
單只台达触摸屏通讯
可达到此功能吗?
台达触摸屏该如何设置?
还是须透过PLC RS-485

读取寄存器 R2000~R2010
控制 启动/停止 M6~M10 之类的

网友A:
你理解客户的意思错误。

楼主(2022-11-11):
直接用台达Modbus TCP 映射表处理掉了
  • 下载积分:+1(454215794) 如果原来的屏没有网口, ..

网友B:
    按通讯协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