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3):
这是从旧屏上传的文件,咋显示缺少什么文件呢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缺少什么驱动?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难道没有大佬遇到过吗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B:
不会吧,没感觉缺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传上来看看

OK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已上传,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附件: 1012 - 副本.rar (129 K) 下载次数:112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默认只有KV1000,少了KV5000的驱动,跟供应商或官方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只有KV1000,少了KV5000的驱动,跟供应商或官方要

都说没有这个啊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换个编程软件,重新添加以太网驱动呗,嵌入版不支持基恩士的以太网,有驱动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编程软件,重新添加以太网驱动呗,嵌入版不支持基恩士的以太网,有驱动也没用

换成哪个版本的啊,请大佬明示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McgsPro组态软件3.3.6.6353 sp3我的是这个版本
多多学习

网友E:
MCGSE7.7和McgsPro3.3.6.6353SP1.0对比了一下
MCGSE7.7版本里基恩士驱动型号只有一项KV1000。
McgsPro3.3.6.6353SP1.0版本里基恩士驱动型号有三项KV1000、kv5500以太网、基恩士_KV8000_以太网_自由标签。

网友F:
上面的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G:
少了驱动,只要驱动一样,改一下名字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GSE7.7和McgsPro3.3.6.6353SP1.0对比了一下
MCGSE7.7版本里基恩士驱动型号只有一项KV1000。
McgsPro3.3.6.6353SP1.0版本里基恩士驱动型号有三项KV1000、kv5500以太网、基恩士_KV8000_以太网_自由标签。

为啥我换成这个版本文件却打不开呢,
大佬
McgsPro3.3.6.6353SP1.0版本,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H:
MCGSE7.7 是基于WINCE的,McgsPro是基于Linux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环境,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GSE7.7 是基于WINCE的,McgsPro是基于Linux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环境,所以…………

哦哦,为啥9楼大佬能打开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I(2022-11-13):
还是有大神的

网友J:
联系昆仑通泰客服要KV-5000以太网的驱动就是提供KV-5500以太网的驱动,
嵌_基恩士KV5500以太网驱动_V5.0.0.5
https://mcgs.lanzoux.com/iczKUgiwg0h

楼主:
引用 网友J:
联系昆仑通泰客服要KV-5000以太网的驱动就是提供KV-5500以太网的驱动,
嵌_基恩士KV5500以太网驱动_V5.0.0.5
https://mcgs.lanzoux.com/iczKUgiwg0h

还是不行啊,大佬,这是咋回事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
新建一个文件夹kv5000-以太网,把kv5500驱动里面的3个文件复制进去改文件名,文件夹和文件名还有路径全部改成跟你图片里面的一模一样就好了,我刚刚试过。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啊,大佬,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建一个文件夹kv5000-以太网,把kv5500驱动里面的3个文件复制进去改文件名,文件夹和文件名还有路径全部改成跟你图片里面的一模一样就好了,我刚刚试过。
[attachment=274032]
[attachment=274033]

按照大佬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可是为啥还有这么多报错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
检查你的工具箱是否有加载驱动?我检查组态设置无错误。

引用 楼主:

按照大佬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可是为啥还有这么多报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你的工具箱是否有加载驱动?我检查组态设置无错误。
[attachment=274201]

谢谢大佬,文件夹错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行
改成一样的文件名之后,可以打开了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对,重新安装新版本软件,就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