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电子齿轮比求助

楼主(2022-10-13):
用松下A5伺服带动同步轮,同步轮直径59.60MM,周长187.144MM,皮带是买现成的上面有固定的间距隔离 间距为113.15MM。
而我每次也只走113.15MM。
请问我电子齿轮比如何设定??? 可有公式???

网友A:
电机每转脉冲数设置为1871444,(P8还是P9都是软件调的忘了)移动距离设为11315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