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的PLC做伺服同步怎么做

楼主(2022-10-13):
龙门双驱,做伺服同步运行,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各位老板。

网友A:
耦合或者实轴虚轴

网友B:
最简单的是用分配器把信号分配给两个驱动

网友C:
看精度! 1mm这种 虚轴挂2个齿轮就行

网友D:
有的品牌是可以一个驱动器带2个电机的
QQ:611369538

网友E:
龙门双驱,要求不高主从同步。

网友F:
mc_gearin指令
汇川的?

网友G:
电子齿轮

网友H:
电子齿轮
有没有案例可以看下的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楼主:
有没有案例看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电子齿轮
研究下汇川的H5U,有指令 的,直接套指令就行了。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