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菜鸟阿俊

楼主(2022-10-13):
三菱原点回归 【PLSV K3000 Y0 Y4】
                         X4  【MOV K0 D8340】

                         【DSZR X4 X4 Y0 Y4】

上面两种回原方式哪种好用??

网友A:
要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决定哪种方式更好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工控菜鸟阿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你的工艺要求来决定哪种方式更好

就是这两种其中一种都可以使用是吗?

网友B:
要求低用PLSV也可以,但会有点误差,要提前减速。
要求高用DSZR

工控菜鸟阿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低用PLSV也可以,但会有点误差,要提前减速。
要求高用DSZR
[attachment=272804]

哥 是的 用PLSV回原会相差2-3个脉冲 我只有一个感应器 回原程序该怎么写??限位用寄存器

网友C:
回原点用zrn也行把

网友D:
当然是DSZR指令了,专业的回原指令。(ZRN)也可以用
工控菜鸟阿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DSZR指令了,专业的回原指令。(ZRN)也可以用

DSZR 指令回原 要去触碰极限感应器 我只有一个感应器 我看设备上面也只用一个感应器。所以我想知道程序是咋写的

网友E:
3U的DSZR回原点程序要求必须要有极限开关,有缺陷。不少人用PLSV自己写回原点程序,一个原点开关就可以,省成本。但是速度要很慢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