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4):
请教各位大神,因为本人刚接触欧姆龙PLC,对定时器这块还不是很了解,现在用定时器做定时的时候会报错误,习惯了用三菱的编程方法,直接用D设定定时器的时间,现在只要设定值超过122数值时,定时器就报错误这是什么问题呢,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wenliang于2022-10-14 08:50发表的 欧姆龙定时器报错误 :
请教各位大神,因为本人刚接触欧姆龙PLC,对定时器这块还不是很了解,现在用定时器做定时的时候会报错误,习惯了用三菱的编程方法,直接用D设定定时器的时间,现在只要设定值超过122数值时,定时器就报错误这是什么问题呢,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导下,谢谢! [attachment=272809] [attachment=272810]

导致错误的原因在于:

     你使用的是BCD定时器,你输入的是BIN数据,122转换为16进制数据为7A,对于BCD码来说,其数据范围为16进制的0~9999,不包含A~F,由于出现了A,因此非法数据导致出错.

解决方式有以下2种:
A、将定时器的数据从BCD改为二进制数据,在PLC属性中修改。
B、对你的输入数据进行转换,从BIN转换为BCD后供给定时器。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致错误的原因在于:

     你使用的是BCD定时器,你输入的是BIN数据,122转换为16进制数据为7A,对于BCD码来说,其数据范围为16进制的0~9999,不包含A~F,由于出现了A,因此非法数据导致出错.

多谢大师的指导,已经明白现在的问题所在,刚接触欧姆龙的PLC感觉太陌生了,衷心感谢大师详细的解说!
bnnyygy

网友B:
定时器 BCD BIN的问题。

曾经在很老的设备见过,定时器BCD BIN整混的,居然用了N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