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1E 内存不能修改

楼主(2022-10-14):
请教一下熟悉欧姆龙的大神 内存里面是灰色的 不能直接赋值 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退出联机,修改完再下载
可以了 谢谢 需要把模式再次选择为监视

网友B:
右键----在线----监视打勾- OK
可以了 谢谢 需要把模式再次选择为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