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4):
一个控制器有5根线分别是GND、两个输入、两个输出,输入,输出怎么和TLP521-4光耦的三极管侧和二极管侧连接,求pcb原理图。

网友A:
输入和输出多少伏?

网友B:
引用楼主歪歪886于2022-10-14 20:00发表的 一个控制器是3.3v,用TLP521-4光耦转24v :
一个控制器有5根线分别是GND、两个输入、两个输出,输入,输出怎么和TLP521-4光耦的三极管侧和二极管侧连接,求pcb原理图。

你的提问,会让专业人士摸不着头脑!你应该这样提问:单片机I/O端的输入/输出信号是3.3V的TTL电平,而外部输入/输出是24V的开关信号,如何通过光耦实现电平的转换?可实现这种转换光耦不仅仅有TLP521!求提供电路原理图,PCB图是印刷电路板图!这样的提问才显得专业,然后把这个问题复制下来,去百度一下,一定能得到答案!

网友C:
直接用它就行可,光耦隔离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