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pro usb通讯问题,总是下载失败

楼主(2022-10-15):
mcgs pro usb通讯问题,总是下载失败
查看设备管理,没有看到屏硬件,是不是没有USB驱动。

网友A:
开机进入-----点进度条------系统属性里面,找到USB--选择从口模式--就可以了,默认是网口通讯

网友B:
可能是出厂默认USB主口模式的原因,通电出现进度条按住屏,进“系统参数设置”界面,点“USB”页,选中下方“从口模式”,最好把上面“USB主从模式保持”也勾选上,退出再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