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CPU模块内置模拟模拟输出

楼主(2022-10-15):
FX5U CPU模块内置模拟:模拟输出可以改成电流4~20mA输出吗?
有没有好办法?精度高点的

网友A:
想什么呢?电压改电流还要精度高点?加个模拟量扩展模块吧!
QQ: 2845452345

网友B:
CPU内置的都不是精度很好,买扩展的吧

网友C:
内置的将就用吧

网友D:
你仔细看看手册,有教你怎么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