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问多个工位动作一样,如何简单化程序?

楼主(2022-10-16):
一台机有10个工位,每个工位都可以单独使用,10个工位的工艺参数和动作都是一样的。但是只用一个FX3U-128MR。
我记得有一种简单化的编程方法,只用写一次具体的动作流程,10工位可以调用这个动作流程的程序就可以了,不用写10个相同的动作流程程序。
但是我一直在用简单的梯形图,没用过这种调用的方法,我现在想学会这种方法。
请问同行们,这种编程方法叫什么?有没有例子?
我是菜鸟。

网友A:
FB块也可以用子程序调用 或是用STL指令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写好单个工位的FB或FC,然后调用10次
当然也可用变址,循环10次

网友C:
1 FB
2 数组 + 循环
3 结构体 + 循环
QQ: 2845452345

网友D:
瀛愮▼搴忚皟鐢╟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