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工控产品真的不能用

楼主(2022-10-16):
国产工控产品真的不能用,买了二台显控触摸屏AK-035FE,今天搞个USB驱动搞不成功,浪费时间

网友A:
有多少人会信??除非没此功能,楼下的接上!!!!!

网友B:
没有特别要求的还是可以用用的

网友C:
换昆仑吧,杠杠的,我们几百万的机器都用,12寸15寸是真爽

网友D:
有时候是系统不兼容...让售后帮你看看,一般实体卖家有服务的...

网友E:
usb驱动自己安装就行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后来售后帮忙装了一个补丁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楼主:
下班晚上重新安装系统,安装显控软件,驱动搞出来了,电脑重启一下又连不上触摸屏,显控合适专业做触摸屏的呢,一个触摸屏USB驱动都搞得不行

楼主:
上个月用过几台昆仑的触摸屏,感觉昆仑通态比显控还要稳定

网友G:
国产好东西也很多
本土服务 性价比高
选大公司主流产品

网友H:
国产的无他,就是价格便宜些而已;用也能用,也就是客户那多跑跑,多备用几个而已。

网友I:
很多东西俺都用国产货,也没什么不好的呢,随时有货

网友J:
直接说某品牌调试有问题

一棍子打死全部人,

网友K:
感觉某控,某达,某凌,还可以,有部分设备在用。很少故障率,但时而有点小脾气是有的!售后说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L: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M:
就因为楼主自己用不好,这就把整个国产都给带上了
首先显控这个品牌也代表不了国产,其次楼主自己USB驱动都解决不了,就忙着否定了,也太草率了。
确实是他们的东西不稳定,他们技术支持远程操控过我的电脑,让我换电脑试一试,换通讯线试一试,我电脑重新安装系统搞好几次,数据线搞其他触摸屏plc好用的,后面我又装win732位系统,开始也不好,后面两个USB口换了插,勉强把工程完工了

网友N:
1次问题不能代表一个品牌,一个品牌不能代表整个中国

网友O:
都是大神,但国产还是需要支持的,在一步步完善中,可以理解
工控人加油

网友M:
引用楼主youzhiwei888于2022-10-16 16:22发表的 国产工控产品真的不能用 :
国产工控产品真的不能用,买了二台显控触摸屏AK-035FE,今天搞个USB驱动搞不成功,浪费时间

你这个USB驱动问题应该是个电脑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买了一根S7-200的通讯线,怎么装也不成功,人家工程师连线也没用,还换了一根。
后来换了后,还是不成功,我就感觉是我电脑有问题,修复了驱动终于成功了

网友P:
兄弟!!!可以说不好用  但是不要说不能用。说话不能说的太满,否则有人攻击你。国产确实比较差  这个我支持你!

网友Q:
旧型号不支持WIN10 64 位?

网友Q:
如果你的是WIN7系统就没有问题了!网站上有教程如何兼容WIN10 64 ,可以试一下
zsh340

网友R:
昆仑这个牌子的也用过,价格确实便宜。还是一份价钱一份货,要用质量稳定的。性价比高的还是威纶屏。以前做非标机都是用三菱的屏,从来没有坏过,价格也不便宜。后来改用威纶屏,质量虽然没有三菱好,但价格下来了,无故障运行也能用过几年没问题。再后来昆仑屏也用过不少,最长用了不超过2年基本上都出问题了(故障现像:1点击屏无反映,2点击位置错位),短的用了不到4个月样子。但价格确实便宜。我只是实话实说,并没有黑它的意思,把我用过的经历说出来而也。用的最早最多的屏是三菱,松下屏,海泰克,其次是威纶。。。。。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昆仑这个牌子的也用过,价格确实便宜。还是一份价钱一份货,要用质量稳定的。性价比高的还是威纶屏。以前做非标机都是用三菱的屏,从来没有坏过,价格也不便宜。后来改用威纶屏,质量虽然没有三菱好,但价格下来了,无故障运行也能用过几年没问题。再后来昆仑屏也用过不少,最长用了不超过2年基本上都出问题了(故障现像:1点击屏无反映,2点击位置错位),短的用了不到4个月样子。但价格确实便宜。我只是实话实说,并没有黑它的意思,把我用过的经历说出来而也。用的最早最多的屏是三菱,松下屏,海泰克,其次是威纶。。。。。

一开始就用的昆仑的屏从来没提说哪个客户的屏坏了让我去换的不知道你是运气差还是买的水货

网友S:
进口货质量也就那样,200smart的屏不到两个月就无法点亮,proface的屏3个月不到用着用着就画面错位
安川伺服上机4个月就嘠了
下载积分:+1(qj_wgx) 感谢分享!

网友G:
一竹竿打死一船人
自己便秘怪地球没引力
下载积分:+1(小地主22)
下载积分:+1(langui) 好贴好贴!
tjx0512

网友T:
最便宜的金玺屏,用着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U:
国产工控原件用着还行啊
浪子海风

网友V:
引用楼主youzhiwei888于2022-10-16 16:22发表的 国产工控产品真的不能用 :
国产工控产品真的不能用,买了二台显控触摸屏AK-035FE,今天搞个USB驱动搞不成功,浪费时间
换XP系统一步到位。。WIN7以后的版本,要开机时设置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忘记了。问客服会说。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