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7):
RJ45接口是常用的以太网接口,支持10兆和100兆自适应的网络连接速度,常见的RJ45接口有两类:用于以太网网卡、路由器以太网接口等的DTE类型,还有用于交换机等的DCE类型。 DTE又称做数据终端设备,DCE可以称做数据通信设备。
想利用RJ45无线通讯网关实现触摸屏与PLC间通信,需要注意的是两个设备之间的协议是否通用。如果选用的是西门子S7-200SMART PLC,相应的触摸屏也应选用西门子触摸屏。接下来,我们就以西门子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借助RJ45无线通讯网关的无线通信实现过程。
本次通讯搭建借助的RJ45无线通讯网关为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在此基础上,我们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DTD418M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以太网通讯。
无线网络图 ▼

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西门子触摸屏: SMART 700 IE V3 × 1台
● 无线通讯设备:DTD418MA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供电:12-24VDC
● 通讯协议:S7、Profinet、ModbusTCP协议
● 传输距离:100米,1KM

RJ45无线通讯网关详解
● 2x2 两发两收无线架构
● 空中传输速率高达 300Mbps
● 能与 PLC、DCS、智能仪表及传感器等设备组成无线测控系统
● 能与组态软件、 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实现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的远程无线组网
● 可直接代替有线以太网线,实现无线组网;
● 支持西门子S7协议、PROFINET协议、MODBUS TCP/IP协议等;
● 全数字无线加密传输方式,不插卡无运行费用;
● 无需更改程序,即插即用,自适应接口协议;
● 可于各种恶劣环境下的工业场合长期运行;
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西门子触摸屏的RJ45接口。

2.PLC与DTD418M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PLC简单配置
1.①号PLC设置
PLC设置IP地址:192.168.2.10 程序配置是当M0.0-M0.3有动作,将对应到Q0.0-Q0.3输出此状态。

2.②号PLC设置
PLC设置IP地址:192.168.2.11 程序配置说明:当M0.0-M0.3有动作,将对应到Q0.0-Q0.3输出此状态。

触摸屏配置
1.配置屏的选型
点击菜单栏“项目”——选择“新建”——选择触摸屏型号“Smart 700 IE V3”——设备版本“3.0.2.0”这里选择版本和触摸屏版本要一致,否则下载程序失败。然后点击确定。

2.配置触摸屏和2台PLC连接
3.变量设置
4.建立文本列表
5.新建画面设置

6.下载程序
无线通讯测试
1、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