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构的零点问题

楼主(2022-10-17):
求助各位大佬,旋转机构如何避免绕线问题呢?以及用绝对编码器虽然可以知道当下的零点是0度或者是360度,但是假设丢步了,或者伺服电机没有刹车,在断电情况下被转动了,这个0度和360度就不准确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有什么机械结构限位或者程序上应该做什么限制呢
伺服电机用脉冲方式的话是不是比较难实现判断当下这个零点是不是0度或者360度呢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是绝对位置, 不受停电或是停电移动影响的!即使您停电移动了,上电后读到的数据也是移动以后的当前位置,机械零位位置是不变化的,还是以前的位置 所以称为绝对值编码器
明白了!谢谢老哥
旋转编码器

网友B:
你对绝对值编码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知识没到位就是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C:
电滑环了解一下,绝对值编码器你也需要了解一下
受教了 谢谢老哥
浪子海风

网友D:
同意3楼,淘宝搜一下,电动滑环。可以360度一直转。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