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7):
GX Works2     MR Configurator2    GT Designer3三个软件不知怎么突然不可用了,程序文件是好的,但打开不了。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楼主:
新建功能也不可使用。

网友A:
1:新建一份空白的一模一样的文件名的文件,然后另存.
2:将原先的文件复制到刚才新建的文件,保存别代替,
3:重新启动软件打开
4:测试后回来报告是否可行!
5:祝你成功!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新建功能,保存功不能用

网友B:
找一個比他新的版本更新蓋過去試看看
引用楼主83490107于2022-10-17 15:04发表的 三菱系列编程软件不知什么原因损坏了? :
GX Works2     MR Configurator2    GT Designer3三个软件不知怎么突然不可用了,程序文件是好的,但打开不了。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试过,卸载后重装就可以

楼主:
已经解决。应该是系统损坏了,重新GHO装了系统,再重新安装软件解决的。
单纯卸载软件,安装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