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写的启保停,请问大神们,为什么有些不用自锁

楼主(2022-10-17):
我自己写的启保停,请问大神们,为什么有些不用自锁。M4. T3. M5又不用自锁了,是时序问题吗,请大家赐教。
学者

网友A:
我多不知道你那程序写的是什么意思!不妨将你所要的功能说清楚!

网友B:
顺启逆停??????????

网友C:
M10 是自锁的,T3计时器没有复位程序,一直是闭合的。程序里的 M4 M5 一直在得电状态

网友D:
因为m4t3m5的几个前置条件已经自锁,处于一直导通状态,不需要再自锁

网友A:
程序已经测试过!是不是你所想要的!我就不知道了!别跟我要原程序!!
MO=启动,M1=停止,M2=循环限制次数,D0、D1、D2=启动运行间隔时间.(10ms单位)D10、D11、D12=设置停止间隔时间(10ms单位),D13=全部停机后重新启动延时时间.10ms单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谢谢你们。这个还不怎么好,还是像五楼这种步进写好的多。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