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8):
国外电压三相400V,单相220V,按理说单相电压应该是400/1.732=230.9V的,难道零线不是变压器星点引出来的?单相电压是用独立的变压器变出的?

网友A:
正负10%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10%有问题?

额定电压220V

网友B:
看那个国外,北部俄国只有火线,零线就是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国外,北部俄国只有火线,零线就是地线,

意思入户就一根线了,电压稳定吗

网友D:
引用楼主小蜜蜂于2022-10-18 17:04发表的 国外电压的问题 :
国外电压三相400V,单相220V,按理说单相电压应该是400/1.732=230.9V的,难道零线不是变压器星点引出来的?单相电压是用独立的变压器变出的?

你试试220V允许误差正的5%,应该是多少。然后再400V允许误差负的5%又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负10%有问题?

国家标准允许误差是正负5%,实际应用可以允许不超过正负10%。

网友E:
国内工厂说是380V,但经常可以调成400V

网友F:
国内工业用电还真难找到380V的三相电。

网友G(2023-05-12):
我们厂最高418v😂
必须赞
流年乱浮生

网友H:
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不要说国外,在国内三相电我就没有见过标准380V的,都是超过380V,单相电也是,就没有刚好是220V的

网友I:
变压器经常留400V,380V两组抽头,发现客户进线电压偏高时接400V那组,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J:
规范应该是220/380V, 230/400V , 240/415V

网友J:
昨天非洲客户想要单相380V ! 告诉他:1PH 220V 或 3PH 220/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