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位器拧到最低了,模拟量还是会大范围跳动!

楼主(2022-10-19):
一共两台机器,接线方式一样,第一台拧到最小,正常不会跳动;第二台拧到最小会在0和65339两个数值之间来回跳动,电位器也换了好几个了,接线也查过了,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1.干扰
2.变频器等控制器设置问题

网友B:
65539?这是溢出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5539?这是溢出了吧?

网友D:
模拟量输出𠮟流负与开关电源0v短接

网友E:
数字过滤一下,就像设基底速度一样。65535就是比0小一个数字。

楼主(2023-02-13):
可能还是接线的问题,因为在别的机器一样的模块,它就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