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9):
压力传感器装在伺服电机得一端,通过伺服电机下压施加压力,压力传感器是经过变送器出来0-10V得电压,通过FX2N-2AD接收电压,然后现在就是如果我设定一个压力值,伺服电机要快速得响应,到达我得设定压力值,并且一直保持这个值,这个流程有没有好的思路呀,各位同仁!现在我得苦恼就是,这个压力值和伺服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明确。不知道改怎么去操作,有好的思路没

网友A:
伺服电机直接用扭矩模式呗~

传感器采进来的数值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直接输出了,反正都要加模块,可以把速度也用模拟量控制,一样的做差值负相关性处理,基本上做个减法就行了,最多也就是一个一次线性关系~

网友B:
精度高吗,精度高的话直接用伺服压机

网友C:
为啥要用伺服呢?如果一定用就当变频用吧 ,PID调节!

网友D: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 函数关系不明确就用PID调节 随时改变 变化率
以有涯之生,求无涯之智

网友E:
受益匪浅啊

网友F:
我也在做测力的项目,出来的数据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