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9):
        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无需编程开发,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首先打开参数设置软件(在附件中)通过'功能'->'网口参数编辑'设置网关模块自身的IP地址等网络参数,再通过'功能'->'PLC之间通讯'进入PLC之间通讯的数据配置页面,以下是已配置完成的罗克韦尔(AB)与三菱FX5U设备之间的通讯数据配置:

       上图中有两个通讯任务:01是读取FX5U的D1000开始的160个字节(D1000~D1079),写入到罗克韦尔PLC的IN_INT16数组;02是读取罗克韦尔PLC的OUT_INT16数组中的80个字节,写入到FX5U的D2000开始的80个字节(D2000~D2039)。

       两个任务中为两台PLC设置了不同的‘设备ID’(数据配置表第一列),这样网关为每台PLC建立两个TCP连接,实现多线程方式通讯,以提高通讯速率。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将以上配置下载到网关模块,然后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后,网关模块即进入工作状态。

      软件与相关案例下载: PLC之间通讯的案例.rar (3289 K) 下载次数:66
  •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网友A(2022-11-23):
    可以1对多吗?最多支持几台PLC之间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1对多吗?最多支持几台PLC之间通讯?

    可以1对多的,还可以多对多,通过交换机拓展网络连接PLC设备;

网友B(2023-01-11):
    通讯速度怎么样?有字节数的限制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速度怎么样?有字节数的限制没?

    最多64个任务,最大8000字节;

    同等网络质量和数据量时通讯速度同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