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9):
三菱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时,设定频率使用专用软元件SP109,如何把触摸屏设定频率值传到PLC,我想通过对象脚本把这个SP109的值传给PLC的D100,脚本里面没有看到SP这种软元件呀。
我这个触摸屏使用2个通道,1号通道为触摸屏与PLC以太网连接,2号通道为触摸屏通过RS485连接变频器。

网友A:
简单粗暴直接在PLC上做。
QQ: 2845452345

网友B:
点软件顶上的“公共设置”,选择“软元件数据传送”

比如你的PLC  CH1 PLC   CH2 是变频器,可以设置之间进行数据传送,可以单点也可以多点

  • 下载积分:+5(94072890) 非常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谢谢。这个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粗暴直接在PLC上做。

    嗯,PLC上做用得多一些,有个项目要求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