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博途组态时连线的问题?

楼主(2022-10-19):
有一个在用的项目,看到硬件组态中有一个触摸屏的组态没有连线,可不可删掉呢。怎么查看这个硬件在用吗?请教一下大家。小白学习博途中。准备在这个项目中增加一个硬件组态,不知道下载硬件组态时会不会影响到其它正常工作的其它硬件。还有程序里面的数据块会不会进行初始化。PLC是1500的。

网友A:
组态了肯定有用,不是非要连线的,比如那个屏是连接的一个200PLC,线就不用连,也连不了

楼主:
这个触摸屏我看了一下配置,好像没有连接设备,我截了图,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了肯定有用,不是非要连线的,比如那盀个屏是连接的一个200PLC,线高不用连,也连不了
截了图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B:
连线:PROFINET协议 不连线:以太网TCP/I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