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9):
伺服控制器有位置控制指令,通过这条指令,我只需给定位置 伺服就能自己规划曲线,完美到达设定的位置;
因此变频器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呢?哪怕是程序计算复杂点也行,变频器+异步电机+编码器,目前我用的是给定一个编码器值,启动变频器经 加速 恒速 减速 到停止,这个开始减速的位置都是 凭经验得出的 一个距离目标的偏差值;但是当额定速度变了 ,就需要从新 找经验值了,所以想请教诸位 有什么思路?电机20kw,提升机

网友A:
思路是一样的,如果要用变频器定位只是精度上的差别,此外,定位程序模块得要在PLC自己编制.
"伺服就能自己规划曲线"本质上就是按照一定的输入参数,程序计算定位启动时机及运行轨迹,PLC也能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B:
有好多支持发脉冲位置控制的变频器
还有主轴伺服驱动器  也支持位置模式 速度模式 力矩模式  就是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

网友C:
以前见过用台达变频器,在变频器里加了一个电路板,编码器接到这个板上,停车时,可以达到预定的位置,不记得是叫什么卡了
  • 下载积分:+1(xinsan) PG卡么?

网友D:
    不是一样的吗?位置由编码器给定,走哪个位置由上位机输入设定(位置要设误差,不设误差电机会来回找这个点的,毕竟不是伺服)。快到位置要设个低速保证准确度(电机要抱闸的,当然你是提升,这个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样的吗?位置由编码器给定,走哪个位置由上位机输入设定(位置要设误差,不设误差电机会来回找这个点的,毕竟不是伺服)。快到位置要设个低速保证准确度(电机要抱闸的,当然你是提升,这个是必须的)

    我目前的用法就是你说的,现在问题是,快到位置要设个低速,然后低速碰到停止限位停止,低速走的距离太长了看上去太拖沓,不像伺服 定位说到就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多支持发脉冲位置控制的变频器
    还有主轴伺服驱动器  也支持位置模式 速度模式 力矩模式  就是三相异步电机加编码器

    主轴伺服驱动器是伺服吧,我手头已经有变频器 +PG卡+编码器,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一样的,如果要用变频器定位只是精度上的差别,此外,定位程序模块得要在PLC自己编制.
    "伺服就能自己规划曲线"本质上就是按照一定的输入参数,程序计算定位启动时机及运行轨迹,PLC也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现在的输入参数只有有 给定位置、反馈位置、速度这些

网友E:
    见过用模拟量+编码器控制位置的

网友A:
    “我现在的输入参数只有有 给定位置、反馈位置、速度这些”。
    如果你不是对目标位置的定位精度有苛刻的要求,这就够用了,但位置编码器最好是独立的,不要与变频器的速度编码器共用。

网友F:
    PG卡?
引用 网友C:
    以前见过用台达变频器,在变频器里加了一个电路板,编码器接到这个板上,停车时,可以达到预定的位置,不记得是叫什么卡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
    西门子的一般伺服比如V90在公司网站上产品分类里面是归到变频器的,你猜猜是为什么?
    实际上特别是欧系的变频器产品和伺服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区隔的,接上编码器做位置闭环控制就是伺服,接异步电机做速度控制就是变频器,本质上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
    实际上随便找一本伺服的手册,从头看到尾就知道所谓的三环控制是啥意思了.

    LZ提到的应用场合按照精度要求有两种搞法:
    1、精度要求不高,还是变频器的玩法,不过要灵活使用变频器的快速刹车功能,包括直流制动等方式,只要工况一致性还凑合,电机负载比例比较低,负载变化程度不高,电机刹车阶段的拖动距离是可控的,然后安排一个提前量让电机刹车就完事了。最终是可以接受的。(我用这种方式做过一个来回转的双工台,大概两米左右,做两段减速(直流制动、自由刹车)停下以后要插一个销进去,所以对精度有要求)
    2、对精度要求比较 高就不能指望依靠系统一致性保障了,要引入反馈,加编码器,然后就是自动控制理论课程上老师说的控制系统的精度取决于测量子系统的精度。实操的过程是写一个位置环闭环控制程序在PLC里面跑,根据设定的位置(目标值)编码器反馈的位置(目标-反馈=差值)进行速度调节,当差值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就认为定位完成(可以看一下伺服的手册,一模一样的),PLC端用模拟量输出(脉冲也能做但是具体指令会非常复杂)给到变频器,变频器自己完成速度环和电流环的控制,剩下的就是调PID提升系统响应速度,这部分实际上是看硬件的响应能力,刹得住才能跑的快,实际工业场合几乎都不允许超调和震荡,所以系统响应很难调的快。

    全部搞完,你就成大师了,然后人家问大师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会告诉他有这功夫买个自带位置控制的变频器直接当伺服玩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