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西门子求助

楼主(2022-10-20):
各路大神 西门子s7 200smart,CPU中的程序与打开的项目不相符,什么原因

网友A:
把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更新到最新2.7V试下。低版本不可以打开高版本编写的程序,程序一样都不行。
多多学习

网友B:
怎么确定的不相符?子程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