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0):
最近在做通讯实验,搭建硬件为FX2N80MR+485BD板,与三菱变频器D740走MODBUS RTU通信协议,各参数设定好后,程序写入到PLC中,参数写入H06的数据都能正常发送正常返回,但是我们用主站读取从站的数据H03时从站返回的数据格式就不对了,从站返回的数据就是我们主站发送的数据,返回数据根本就读不回来。因此百思不得其解,
1:如果是通讯设置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写入H06变频器却能完整返回数据呢?可为什么我们读取就返回不了呢?
2:如果是线路问题,那就根本通讯不了啊。
3:如果是通讯格式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用窜口调试助手能够正常的读取,写入变频器数据呢?
我把我监控的图发与上来,望高手能够给予指正,不甚感激!!!!
有志者事成

网友A:
发送什么返回什么,之前玩BD板遇到过这个问题,将监控的D编号往后推,多监控几个,或许会有新发现。
FX3代的DB板没有这个问题,不妨试试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B:
建议电脑接一个usb转485的接收器,用串口助手做从站,监控PLC发出来的报文,直接分析原始通讯报文方便找出问题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C:
这是FX2N-485BD的通病,FX3U-485BD、FX5U没这毛病。主站PLC会收到反射数据,真正要接收的数据在反射数据之后。例如,主站PLC发送8个字节的数据给从站,从站回复8个字节的数据。但是,主站PLC会先收到自己发送给从站的8个字节数据,之后才收到从站回复的8个字节数据。解决的方法就是用RS指令扩大接收缓冲区数据数量。

网友D:
应该是回波

网友E(2023-01-10):
接收寄存器从8个增加到16个
引用 网友C:
这是FX2N-485BD的通病,FX3U-485BD、FX5U没这毛病。主站PLC会收到反射数据,真正要接收的数据在反射数据之后。例如,主站PLC发送8个字节的数据给从站,从站回复8个字节的数据。但是,主站PLC会先收到自己发送给从站的8个字节数据,之后才收到从站回复的8个字节数据。解决的方法就是用RS指令扩大接收缓冲区数据数量。

网友F:
   又学到了新鲜的知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