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万能的家人们,关于雷赛驱动炸管问题

楼主(2022-10-21):
手上有几个炸管的雷赛驱动,驱动板上坏的元件都换了,JOG测试发现电机震动,发现还有问题在数据板,更换ALS245和LMV324I还是不行。还会那里有问题呢?

网友A:
还修这玩意干嘛,直接换啊

网友B:
我们公司之前买了好几个雷赛L5系列的伺服驱动器,结果用个2,3年就经常坏,有设计缺陷。说实在话,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和电机做得很好,但是伺服就做得烂。不建议买雷赛伺服。质量好的国产伺服我推荐ESTUN,实践检验的,经久耐用

楼主:
哈哈~~~~~~~~~~~~~~~~~~~~~
得到一个专业修驱动的师傅指点,找到原因了
下载积分:+1(ydyzq123) 你倒是发出来

网友C(2023-07-29):
所谓的找到原因是修好了几块破板。真正是什么原因导致炸管,没有找到。8D REPORT没法完成

网友D:
这玩意儿还修它做什么!换其它的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