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1):
求 爱普生机器人 MODBUS TCP 通讯的程序 ,求大神赐教!! 感谢!!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写一个就行,不难。

网友B:
机器人侧不需要写程序,组态好SIMAO/SIMAI映射就行了截取一段你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侧不需要写程序,组态好SIMAO/SIMAI映射就行了截取一段你看下
[attachment=273050]

SIMAO/SIMAI是什么来的。 看附件程序里定义的IO端口别名,用Inw 和 OutW是IO端口通信。

网友B:
你说的对,EPSON的ModbusTCP是用Inw 和 OutW指令;SIMAI/SIMAO是埃斯顿的ModbusTCP读写字,我为了通用两种机器人在EPSON程序里转换了一下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好贴好贴!

网友C:
    若只是通讯很简单,地址就是512后面啊,若你想把试教啊,XYZU轴全部加到触摸屏上 就需要映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EPSON的ModbusTCP是用Inw 和 OutW指令;SIMAI/SIMAO是埃斯顿的ModbusTCP读写字,我为了通用两种机器人在EPSON程序里转换了一下 [attachment=273051]

    感谢分享!! 学习了 。。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