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台达A2伺服报警AL62的问题

楼主(2022-10-21):
故障现象,报警AL62,用参数P2-8=271 P2-71=1做绝对值位置清除后报警消失,不断电可以使用。断电后故障依旧。这个有说驱动坏了的,也有说电机编码器坏了的。
大家给个建议,看看是什么坏了

网友A:
这个是位置数值溢出.也就是说你让电机旋转圈数已经超过了电机的极限,绝对值电机正转不可以超过32768圈,反转不可以超过32767圈.

顾乡的云

网友B:
如果是一直向一个方向运转,可以尝试把P2-70的BIT2设定为1,这样可以屏蔽AL62和AL289

网友C:
查下减速比 分子160000 分母可能多了一个1 比方我设2000一转 伺服模板实际是0102000 多了个1减速比不对了 噪音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