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2):
一个保险柜充电插头,如图,三段头个位置 最外围,中围,内围哪个是正  负  地?

网友A:
外面的正  里面的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的正  里面的负

有3段呢,3线的

网友B:
通电,万能表测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只用两线  直流就是正负
引用 楼主:

有3段呢,3线的

网友C:
我以前经常用美工刀划开看,一看就知道了。往往是拔头子哪里线断。

网友D:
如果有三根线,一般的排列是,最里面是+极,中间是控制线,最外层是负极。

网友E:
这不是耳机插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耳机插头吗?

最顶端的触电是左声道,中间那个触电是右声道,最后一个触电,也是面积最大最大的,是公共端,也是“接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