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扫描枪与三菱Q系列PLC远距离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2-10-22):
现有一个项目控制逻辑是:流水线体前端有3个工位分别扫码并记下,流水线体末端同样是3个工位3个扫描枪扫描,前端1工位的箱子就进到后端1工位去,2工位的就进到2工位去,3工位的就进到3工位去,如果前端没有扫描到,后端扫描到了也不进任何工位。请教一下高手们给我一些建议和思路。扫描枪怎么与电脑连接存储条码数据供查询?感谢感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距离多远啊

楼主:
有将近200米距离
相信自我!

网友B:
得问扫码枪的供应商,一般都有专用配线 有些扫码枪可以 通过MOXA和客户数据库连

网友C:
转成以太网,有这样的智能网关模块: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1099627
资料:

网友D:
济南有人物联网模块,这个还可以,串口转以太网
我们公司用这个加扫码枪,LabVIEW做数据追溯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扫描枪的通讯方式,232,485,Ethernet?
232,485可以用Ethernet转接口,研华的EKI1524,moxa 5450
存储可以工控机读取,简单一点直接用Kepware存入SQL数据库,
高级一点用组态软件做,可以查询和存入SQL数据库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扫描枪的数据存储在电脑里的同时还要与PLC通讯,PLC再线体尾端再次扫描条码来判断是1.2.3哪个工位扫描的物件,然后分拣到相应工位去,这样子的。有什么好思路?谢谢各位!
相信自我!

楼主:
哪位朋友帮我一下,说说思路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F:
在籍的传递。。。很简单实现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麻烦能祥细说说吗?谢谢!
相信自我!

楼主:
继续再线等,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E:
记录的条码的中有哪个工位什么时候上传的数据,
尾端根据查询数据库中相同的条码就知道是哪个工位,
然后再分配到对应的工位。
从数据读取工位,
数据库的简单查询并不是复杂,
一个语句的事,
用组态软件做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