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1500与s7-200SMART通信

楼主(2022-10-22):
s7-200SAMRT,通信里面MB是怎么和1500里的DB块对应的

网友A:
走S7通讯,smart只能用V区。把V区作为DB1使用。
M地址通过V区转换。

楼主:
M700和1500里的DB块怎么对应

网友B:
同品牌的PLC应该好处理,M直接转M区域方便一点,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可以用智能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