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2):
请求下各位,3C行业非标机台的点检程序一般要用PLC实现哪些功能,比如用到机器人,伺服模组,气缸,之类的

网友A:
点检程序用来检测样品,每次换班都要点检样品,确保不良品能够检出,不良品不会流入包装工位
正常程序不就是可以做到这个功能吗?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B:
根据要做的事来,做程序。
还有GRR测试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点检程序用来检测样品,每次换班都要点检样品,确保不良品能够检出,不良品不会流入包装工位

你怎么确定检测仪器有没有坏,检测仪器的数据有没有被更改,就是通过点检程序。举个简单的例子,设备上有一台视觉检测仪,用来检测产品尺寸,产品尺寸大于2为不良品,如果检测标准被人改动,改成大于3为不良品,你自己想想后果吧。所以就需要点检程序来检测样品,样品都是有尺寸,仪器检测的数据跟样品尺寸一致,说明检测程序没有问题,可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