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_4ad模拟量增益的疑问。

楼主(2022-10-23):
各位师傅好,由于条件限制,手头没有模拟量模块。在看模拟量模块的资料。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4-20毫安的情况下,模块输出是0-1000。调零和增益是不是这样。我调到调零4000增益12000是不是这个4000就是4000ua 12000ua也就是电流到4毫安---12毫安,plc输出0-1000.由于刷新采样次数比较多,要不要再程序里加上中断,确保得出的数据不是总蹦。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A:
H1111就是直接对应4-20ma,不需要增益
你说的是不修改默认模块参数吗。说的是调零4000和增益12000,plc读出的是不是0-1000

楼主:
可惜没有模块,不能实验

网友B:
用过很多块4AD。全用默认的,没有改过增益的路过...

楼主:
各位师傅都没有说我要的答案哈,我调到调零4000增益12000是不是这个4000就是4000ua 12000ua也就是电流到4毫安---12毫安,plc输出0-1000.由于刷新采样次数比较多,要不要再程序里加上中断,确保得出的数据不是总蹦。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楼主:
期盼有师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