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维纶通这个6X的modbus地址怎么理解?

楼主(2022-10-23):
最近在做一个简单的触摸屏直连西门子V20的modbus通讯测试的程序。参考教程基本都理解了,就这个地方理解不了,v20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地址是40101,为什么触摸屏组态的地址是6X开头的,而不是4X开头的?
文章中变频器的启动都是4X开头,40100启动地址,没有问题,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频率设定和频率反馈上,地址为什么都必须是6X开头?那我老师简单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网友A:
表格中很清楚描述了6X的写是06单个字写入。4X的16支持多字写入

楼主:
我试着把频率设定的6X 1#0101,改为4x 1#0101,然后下载到触摸屏中,一样也可以设定频率,为什么阅读的文章中,要用6X呢?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用6X,从表格中怎么才能看出06指的是单字写入,4X的16是多字输入?这个地方理解不了,为什么频率写入和频率读取,组态地址都是6X

楼主:
西门子地址里的40101中的4,是不是指触摸屏组态中的4X,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还要用6X,MODBUS地址这不成了60101了,我换成4X也可以设定频率,这是为什么?

网友B:
4x是写保持寄存器后面的1#是站号,也可以说是从站地址

网友C:
一楼正解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