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4):
如图,我现在这个FB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同时调用两个的话会出现不报警,没想明白哪里弄v错了。难道要把报警计时的T给开放出来在输入端自己填T吗?
三菱我试了一下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报警延时我是自己在内部

网友A:
不用开放出来。程序也没毛病

楼主:
现在不知道是啥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放出来。程序也没毛病

网友B: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C:
嗯,用作输入类型,外部填计时器肯定没问题,否则的话子程序可能需要做个复位什么的功能,我也没试只是感觉。。。

网友D:
你这是没有数据块的功能块,你用的定时器是全局定时器,多次调用都是相同的定时器,可以理解为多线圈。把定时器改成计数器,把计数时间的SET及ACT值分别引出,填寄存器(别重复)

网友E:
我不是吴彦祖、彭于晏,也,帮忙看了一下

网友F:
兩個FB名稱不可以一樣

楼主:
选哪个都没用
引用 网友C:
嗯,用作输入类型,外部填计时器肯定没问题,否则的话子程序可能需要做个复位什么的功能,我也没试只是感觉。。。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G:
引用楼主曼巴精神5于2022-10-24 09:37发表的 各位吴彦祖、彭于晏帮忙看一下 :
如图,我现在这个FB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同时调用两个的话会出现不报警,没想明白哪里弄v错了。难道要把报警计时的T给开放出来在输入端自己填T吗?
三菱我试了一下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报警延时我是自己在内部

看你在调用FB块时的命名是气缸,那另一个FB块的名称是什么,要不一样才对,检查一下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H:
螺蛳粉没有螺丝。失败。猪大肠还有一坨屎。失败。汤药费100

网友I:
5楼正解,或者做成FC块,每个有各自的数据块

楼主:
我把程序发上来  知道的可以帮忙看下
引用楼主曼巴精神5于2022-10-24 09:37发表的 各位吴彦祖、彭于晏帮忙看一下 :
如图,我现在这个FB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同时调用两个的话会出现不报警,没想明白哪里弄v错了。难道要把报警计时的T给开放出来在输入端自己填T吗?
三菱我试了一下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报警延时我是自己在内部
附件: 气缸.rar (6 K) 下载次数:6

楼主:
两个FB块名称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G:

看你在调用FB块时的命名是气缸,那另一个FB块的名称是什么,要不一样才对,检查一下

网友J:
好像在功能块里面用定时器容易出问题,
定时要求不高的话,功能块里面用1ms或者10ms的脉冲+计数器当定时器用

楼主:
加了一个东西  可以了

网友K:
默认是BCD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