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Simatic Q0.0正常控制伺服,Q0.0不能控制伺服

楼主(2022-10-24):
这边一台辊压机,之前一直是好的,但是现在Q0.0输出正常亮,能够第一个控制伺服,Q0.1输出不亮,不能控制第二伺服。把第二个伺服的所有线接到第一个伺服控制线上是没有问题的,说明第二个伺服和伺服驱动器及线路都是没有问题,初步确认,就是Q0.1这个高速口发不出脉冲,及Q1.1给不出方向信号,请问该如何处理这个故障,哪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
SIMTIC S-200的plc

网友A:
1.1是脉冲,怎么又给方向信号了

网友B:
看组态,脉冲+方向,AB,双向模式对应的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是脉冲,怎么又给方向信号了
什么跟什么,0.1是脉冲,1.1是方向啊,有毛病吗?另外一组第一个伺服0.0是脉冲,1.0是方向啊

网友C(2022-12-20):
输出灯不亮的话还是检查一下程序,看看是不是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导致不能输出

哈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