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文件导入到欧姆龙的环境里啊

楼主(2022-10-24):
文件如图所示,好像是用于导入伺服设备的

网友A:
sysmac studio软件,打开工程的【EtherCAT】网络配置,右键【主设备】,选择【显示ESI库】,然后点击安装对应的xml文件就好了。最后就可以在软件右侧的设备清单里找到
下载积分:+2(今天天气好)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