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压力传感器零点校准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2-10-24):
使用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在出厂时,根据机械安装对压力传感器进行了零点调整(放大器里面的ZERO电位器),设备发到客户现场使用了小半年,在没有使用情况下,压力显示有10公斤,测量模拟量信号,差不多在6ma 左右,再次调整电位器,可以满足设备使用,客户建议有一个校准程序,再次出现没有负载情况下,按一个按钮,直接清零,不用调整电位器
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对压力传感器不熟悉

网友A:
如果通过PLC转换的可以在模数转换程序加个校正。
QQ: 2845452345

网友B:
偏移一下数值,
原来4-20ma对应0-1000,
现在6-20ma对应0-1000,

网友C:
我觉得楼上的两位阿祖说的很对

网友D:
楼上三位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E:
触摸屏上做个吧,可以转换的,楼上的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如图,按照楼主的意思,HMI做一个压力校正按钮

网友G:
零点漂移,直接做个按钮去掉就行。
(注意双向漂移问题)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