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42 请大神指教

楼主(2022-10-24):
换了一个CPU 发现没输出 程序看到是有输出的 结果是有个禁止输出灯亮了 要怎么改变允许输出

网友A:
型号一样吗,按道理不应该啊。感觉问题不在PLC上,你查下外围

楼主:
因为CPU坏了 换一个上去就这样了 我也感觉很奇怪 明天放到其他设备上去运行一下 在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