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博图V17后,电脑蓝屏!

楼主(2022-10-25):
安装博图V17后,电脑蓝屏!开机后大概率无线网卡驱动异常,手动禁用网卡再启用:电脑直接蓝屏。公司的笔记本80%都有这个问题。有些电脑开机后蓝屏重启一直重启一天!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处理??????网卡型号:Realtek 8822CE Wireless LAN 802.11ac PCI_E NIC

网友A:
博途v17太大了,西门家的东西很固执,一点搞不对就罢工。还是虚拟机安装舒服,有异常立马重新来过

网友B:
电脑不安装别的软件 、
系统换换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不安装别的软件 、
系统换换试试
重装系统N次。最后总结出的经验。重装系统后,装常用办公软件都没问题,刚装完博图马上开始疯狂重启。
有些电脑好一些,几天会重启1~3次。最后把博图卸载了还是重启。最后找到了一个博图残留:卸载完就好了

楼主:
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用的是GHOST,后面在官司网下的正版WIN10专业还是不行。现在用的系统是正版WIN10家庭中文版,也不行(公司统一用的ThinkPad)

网友C:
描述:V17兼容的WIN10系统
首先你WIN10家庭版肯定不行,要专业版或企业版;二是WIN10也分版本的,最新版本可能会有问题吧。

网友D:
大概率电脑系统版本问题。都装专业版试试。

网友E:
专业版就可以

网友F:
可以找我

网友G(2022-12-10):
ThinkPad p15v win10专业版,先装smart200软件,博图v17,EPLAN,都没有问题。大概率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H:
网卡不兼容,我笔记本也是,更新了最新更新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