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5):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RS-232是PC机与通信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而RJ45接口通常用于数据传输,最常见的应用为网卡接口。

RS-232
RS232通讯的基础知识:RS232通讯又叫串口通讯方式。是指计算机通过RS232国际标准协议用串口连接线和单台设备(控制器)进行通讯的方式。
通讯速率(波特率 Baud Rate):常用的是9600 bps,常见的还有1200、 2400 、4800 、19200 、38400等。波特率越大,传输速度越快,但稳定的传输距离越短,抗干扰能力越差。通讯距离9600波特率下建议在13米以内。
信号线:RS-232-C总线标准设有25条信号线,包括一个主通道和一个辅助通道,在多数情况下主要使用主通道,对于一般双工通信,仅需几条信号线就可实现,如一条发送线、一条接收线及一条地线。

RS-485
RS485通讯的基本知识:RS485和RS232的基本的通讯机理是一致的,他的优点在于弥补了RS232 通讯距离短,不能进行多台设备同时进行联网管理的缺点。
传输距离: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工作方式: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

RS-422
RS422通讯基础知识:它的通讯原理和RS485类似,区别在于他的总线是两组双绞线(4根线),分别标示为R+ R- T+ T- 。总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
工作方式: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
传输距离:RS422比RS232传输信号距离长,速度快,传输率最大为10Mbit/s,在此速率下电缆允许长度为120米,如果采用较低传输速率,如9000波特率时,最大距离可达1200米。

RJ45
RJ45接线:RJ45是各种不同接头的一种类型(例如:RJ11也是接头的一种类型,不过它是电话上用的);RJ45头跟据线的排序不同的法有两种,一种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另一种是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因此使用RJ45接头的线也有两种即:直通线、交叉线。
RJ45插头:RJ45 型网线插头又称水晶头,共有八芯做成,广泛应用于局域网和 ADSL 宽带上网用户的网络设备间网线(称作五类线或双绞线)的连接。在具体应用时,RJ45 型插头和网线有两种连接方法(线序)。
传输方式:RJ45接口采用差分传输方式,tx+、tx-是一对双绞线,拧在一起可以减少干扰。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