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5):
安装完博图17后,7.5运行无法打开wincc项目-已组态服务器的项目管理器未运行。请检查服务器的计算机,。

网友A:
冲突啊,不能共存的。
17我只装的博图

网友A:
没用的,只能装虚拟机或者双系统。
关键另一台就17和7.5就没问题
zhaoaron

网友B:
先安装WINCC7.5,在安装博图V17.---------------博图V17带的WINCC不能和正常的WINCC同时安装。

博图V17安装
一般只需要安装  安装包1的DVD_1 就可以。

安装包1:STEP 7 Basic/Professional incl. Safety and WinCC Basic/Comfort/Advanced and WinCC Unified
有3个DVD,DVD_1是PLC编程软件和触摸屏组态软件,DVD_2是硬件支持包、开源软件、工具(一般不需要安装),DVD_3是触摸屏映像(如果使用触摸屏建议安装下)

安装包2:STEP 7 Basic/Professional and WinCC Professional(上位软件需要安装这个包)
有3个DVD,DVD_1是PLC编程软件和触摸屏组态软件及上位软件,DVD_2是硬件支持包、开源软件、工具(一般不需要安装),DVD_3是触摸屏映像(如果使用触摸屏建议安装下)

还有一些选件包可以按需要安装,比如STEP 7 PLCSIM 是仿真软件,SINAMICS Startdrive 是驱动器(变频器)调试软件
就是这样安装的,最后17安装时貌似卸载东西了,说需要时在安装,完事7.5就不行了
......

网友C:
因为你装的TIA professional版,里面有wincc pro,和经典wincc冲突,所以你这个系统已经废了。卸载也没用。

最好的方法:重开一个虚拟机,装TIA advance版,里面的wincc adv和经典wincc可以共存。
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Adv_Unified_V17

网友C:
帮人帮到底咯,分享一个TIA V17 ADV版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SJHAfE69zQW5YTD6i_D0g
提取码:q5pf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人帮到底咯,分享一个TIA V17 ADV版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SJHAfE69zQW5YTD6i_D0g
提取码:q5pf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这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一样?

那就不是装了wincc7.5的问题啊,描述都叫你检查计算机名字,说明这个项目是直接拷贝的其他机器的,所以要在wincc项目-》计算机-》双击服务器-》使用本地计算机名称,改个名称不就OK了。
没装17前都没有问题,装17时卸载了个东西忘截屏了,17装完后,以前的画面都打不开了。不搞了,还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