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指令用X口控制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22-10-25):
照搬网上的一条程序,控制元件由 M 换成 X 却出问题,输出的方向信号有,脉冲信号没有,因为硬件限制,只能看D8340的数据,请老师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陈0928

网友A:
资讯太少,无法判断
可能为以下原因:
1.X无外部实际输入
2.X为按钮型(无法保持)
3.程式或接线问题

网友B:
X 转M 在用M控制指令 试试?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楼主:
实操,X外接口输入无效,但信号肯定已输入,PLC输入指示灯已亮起,用编程软件修改M肯定可以运行没问题的

楼主:
噢对了,X转M同样无效

楼主:
又来图片看看

楼主:
编程软件可以控制 X 口,M 点闭合,PLC输入口不能控制 M点,M点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