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关于点检程序怎么写plc程序

楼主(2022-10-26):
设备要做设备点检程序,本人没有理解点检程序的作用,那位指导一下,设备有光电,接近开关,气缸,伺服,相机拍照。先谢谢大佬

网友A:
看下图纸,哪些输出点控制继电器,继电器跟哪些接触器连接的,然后写个程序依次触发这些输出点就可以,然后看这些继电器是否按照正确点位动作,接触器是否正确吸合,指示灯是否正确亮。具体的要看图纸。

网友B:
单独的手动操作? 调试用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输入点应该就是你接的光电这些,挡住看下这些输入点是否有输入。点检最主要的目的是查看是否接线错误。

网友C:
点检相当于开班前的检查,就输入开班时间,时间一到触摸屏弹出点检画面,根据你的要求进行检查工位上的光电接近开关气缸什么的信号。

网友D:
我们对象是日企,了解一些。你要站在设备使用原的角度考虑,一般点检都点检些涉及品质的项目,不是所有的光电什么都要点检,比如有个光电是检查欠品的,进入点检画面放入一个NG样品的就要显示NG,放入OK样品就要显示OK,原因就是设备使用方担心跟产品不良有关的检测功能失效,NG也当OK的流出了,所以每次生产前一般拿NG样品和OK样品取检测设备是不是正常。

网友E:
真巧,做过一台要求点检的,跑了半年客户又觉得麻烦拿掉了。主要就是设备上两台相机分别做点检,点检一上一波料,点检二上另一拨料。测试相机是否ok,ng判断正确,虽然我觉得这是没事找事。具体看设备设计,然后才能给出思路;我当时是转盘,6个工位,做点检时,把其他工站屏蔽掉就可以了。你要说传感器,伺服,气缸还做点检,那也太骚了。直接单工位运行就好了,不带料运行。

网友F:
一般工厂正常的做法是生产开班用NG件和OK件分别做验证,验证设备检测功能是否完好,说要靠程序做点检的设备,我个人到目前没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