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2-10-27):
描述:铭牌
描述:变频
描述:盖上的接线方式
描述:此图网上下载,仅供对比
大功率的风机一般都会用到星三角启动。目的是在启动的时候,380V通过星型来降压达到每相220V启动的过程.
那么我们一直用星型接法运行是否会坏风机?
我觉得一直在降压的过程,不应该会烧坏风机。220的电怎么会烧掉380V的风机,对吧。
事实上,公司有三台风机7.5KW,标上写380V三角型接法。同时盖子上有标星型和三角型的接线方式。
因为习惯,我们用变频器接380V就用星型,变频器接220V就用三角型。
这也没看人家标的是什么接法。就接了星型,几天后,客户说风机烧掉了。并且三台风机烧了两台。
到底接星型,是否会烧坏风机?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楼主可能不经常使用3.7KW以上的电机。
电机欠压导致过电流,长时间运行会严重发热直至烧毁线圈。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不经常使用3.7KW以上的电机。
电机欠压导致过电流,长时间运行会严重发热直至烧毁线圈。

唔..这问题我们有讨论过,但是多数人表示,有变频器供电,变频器有过电流保护。如果是过电流首先应该是变频报错。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超过4KW的电机一般用三角接法,如果长时间接在星型上肯定会烧电机。我之前接过一个9kW的潜水泵,国外的电机,也有类似的接线图,但实际上长时间运行在星型的接法上电机严重发热,幸亏是潜水泵,没有烧。将接线改成三角就正常了。后来分析,应该是功率恒定出力,如果降低了每相电压,电流必然会上升。至于为啥变频器过流没报警,要看看变频的设置参数是否合理。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浪子海风) 真诚感谢!
  • 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

网友C:
    降压后,电机的同步转速是不变的,所以风机的负载基本不变;
    降压后,电磁转矩是额定转矩的电压比的平方倍分之一;
    综上,负载转矩基本不变,电磁转矩大幅度减小,所以长期运行过载是必然的。
    三角形接成Y型后,线电流是原来的1/3,变频器是按照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来过载保护的,即变频器设置的保护电流是实际的3倍,所以保护不起作用。
    若电机装有温度反馈保护肯定会报警停机。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后,电机的同步转速是不变的,所以风机的负载基本不变;
    降压后,电磁转矩是额定转矩的电压比的平方倍分之一;
    综上,负载转矩基本不变,电磁转矩大幅度减小,所以长期运行过载是必然的。
    三角形接成Y型后,线电流是原来的1/3,变频器是按照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来过载保护的,即变频器设置的保护电流是实际的3倍,所以保护不起作用。
    若电机装有温度反馈保护肯定会报警停机。

    也就是说,Y型的线电流更低吗?少了3倍。难怪变频器没有发出报警。
    三楼说,降底了电压,电流必然升高,我觉得这也对的呀。Y型的电流提升了3倍才对。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风机水泵一类的属于是重载启动,变频器也应该设置成P型机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机水泵一类的属于是重载启动,变频器也应该设置成P型机

    变频器不是按功率选购,然后默认设置就可以了吗?
    最多就设置一下端子启停。其它很少设置呀。
    优伤的菊花

网友E:
    星接是角接的1/3功率~~~~~~···.
    星接绕组应该加220V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Y型的线电流更低吗?少了3倍。难怪变频器没有发出报警。
    三楼说,降底了电压,电流必然升高,我觉得这也对的呀。Y型的电流提升了3倍才对。

    降低了电压,电流升高是对的,但你变频器的是角接的保护电流吧?即为Y接不过载时的3倍了

网友F:
    降压启动的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以减少对电网的冲击,电机启动时电流与定子电压成正比,所以接成星型能降低启动电流 !启动完成后转速达到额定转速,转矩增大电流也会增大,这时若还是星型接法因电压是220v,运行电流肯定比角型大的多,长期运行肯定会烧电机!

网友G:
    加轴流风扇还是转子自带风扇?考虑了散热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概预算了一下。不知是否正确,接成星型要电机不烧也可以的,就是降功率使用,把功率降到原来的1/1.73。
[attachment=273314]

这个计算好像我没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预算了一下。不知是否正确,接成星型要电机不烧也可以的,就是降功率使用,把功率降到原来的1/1.73。
[attachment=273314]

额,风机之所以使用星三角启动,是因为直启电流还不够大,要把启动电流放大到直启时的1.73倍。

网友B:
风机是惯性负载,启动的时候要求启动时间长点,这样冲击电流才会小点,如果启动时间太短了,启动电流非常大,伤害电机,而且会造成空开跳。
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

网友H:
引用第12楼于1970-01-01 08:00发表的  :

兄弟,压下降,功率也下降了。所以电流也会下降才对。我380v的加热管,接过220v的实测过的。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轴流风扇还是转子自带风扇?考虑了散热没有?

转子自带有散热的,买个风机还有另外安装散热的呀,我还真没有做过。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星接是角接的1/3功率~~~~~~···.
星接绕组应该加220V电压

为什么低功率的电机,用220V变频器接电机三角型。用380V电机接星型呢?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计算好像我没懂~~~~~~···.

公式确实弄错了,不好意思,嘿嘿。忽略。
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压下降,功率也下降了。所以电流也会下降才对。我380v的加热管,接过220v的实测过的。

按13楼兄弟所说,要把电流放大到1.73倍作为风机的启动电流。如你所说的,压降造成功降,如果是正比,那电流就不变了。那靠什么烧掉风机的?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风机之所以使用星三角启动,是因为直启电流还不够大,要把启动电流放大到直启时的1.73倍。

这位兄弟说的,我还能理解。至少满足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降了所以电流就增大了。
本来是7.5KW的风机,原来是用三角型来运行的,结果用了星型运行,就相当于长时间拖着1.73倍的电流在运行,所以会烧掉。
我依然不理解的是,都拖了1.73倍的电流在运行,为何变频器没有报恒速过流。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压启动的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以减少对电网的冲击,电机启动时电流与定子电压成正比,所以接成星型能降低启动电流 !启动完成后转速达到额定转速,转矩增大电流也会增大,这时若还是星型接法因电压是220v,运行电流肯定比角型大的多,长期运行肯定会烧电机!

如10楼所说:降压启动的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以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由三角型改为星型接法:即1/3的电压,如果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是不是也表示为1/3的电流呢?)
如13楼所说:风机之所以使用星三角启动,是因为直启电流还不够大,要把启动电流放大到直启时的1.73 (这到底是升高电流启动还是降低电流启动,我好糊涂哦)
如15楼所说:压降造成功降,那么电流应该不变还是拉低了?
如10楼所说:启动完成后转速达到额定转速,转矩增大电流也会增大 (是不是随着转速的提升,电流就会提升,那如果一直以低转速运行,是不是就不会烧电机了。按这逻辑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变频器转速 为50HZ=电机1400转
启动时为0HZ=1/3电流    如果50HZ时=3/1电流,那么我设置为16.6HZ,是不是就等于三角接法的电流了。用16.6HZ是不是就能长期运转了?
这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按 百度百科-起动电流,的参考文案: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4~7倍,正常使用时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50%。
也就是表明,降压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电流,因从三角型改为星型,功率不变的情况下,三角型就是Y型的1/3电压,所以Y电流应该是3/1,即提升了3倍。
优伤的菊花

网友I:
正常运行时是三角形的电机,因为在启动瞬间它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考虑到变压器的供电能力和其它用电设备不因电网电压突降而引发故障,所以才采用星形启动,【星形启动时的电流也是很大的】,启动后若要保障输出额定转矩和功率转速,应该切换成三角形运行。若继续星形运行,电机转矩功率都会低于额定值,为拖动额定负载肯定会过载运行而发生运行电流超过额定电流,长时间运行肯定烧掉绕组。

网友J:
电动机三角形接法时的线圈是头尾进电,星行连接只有头或尾进电

网友K:
变频器采用单相供电,输入220V时电机采用三角型接法
变频器采用三相供电,输入380V时电机采用星型接法.
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电机采用三角型接法时供电220V,电机采用星型接法时供电380V.
烧了,看不明白
工控人加油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采用单相供电,输入220V时电机采用三角型接法
变频器采用三相供电,输入380V时电机采用星型接法.
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电机采用三角型接法时供电220V,电机采用星型接法时供电380V.
烧了,看不明白

380V的三相电给380V的变频器输出控制7.5KW风机星接,长时间通电时,烧坏…
三台烧坏两台……
优伤的菊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10楼所说:降压启动的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以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由三角型改为星型接法:即1/3的电压,如果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是不是也表示为1/3的电流呢?)
如13楼所说:风机之所以使用星三角启动,是因为直启电流还不够大,要把启动电流放大到直启时的1.73 (这到底是升高电流启动还是降低电流启动,我好糊涂哦)
如15楼所说:压降造成功降,那么电流应该不变还是拉低了?

看来楼主还是没明白,13楼是反驳12楼的,明显错的

抛开理论可以这样理解:
风机本来需要3AC 380V 7.5kW(额定电流15A左右)的电机拖动,变频器保护电流15A左右。
现在你用3AC 380V 7.5/3 = 2.5kW(额定电流6A左右)的电机来拖动,而变频器保护电流还是15A左右。
问题:
是不是过载运行?
电流有多大?
变频器会不会过流报警?

网友L: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好象都有理论根据又都说不清楚.让人看的更糊涂了.有高手出来指点迷津吗?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还是没明白,13楼是反驳12楼的,明显错的

抛开理论可以这样理解:
风机本来需要3AC 380V 7.5kW(额定电流15A左右)的电机拖动,变频器保护电流15A左右。

如你上述所说,就是直接改变了电机功率了。
可以理解为:
角型接法,电机是7.5KW
星型接法,电机是2.5KW。
用7.5KW的变频来驱动2.5KW的电机,长时间就烧了。
这下可算明白了。

实际上,对应理论上的压降功降,提升启动电流等,我还是没理解。
优伤的菊花

网友M:
归根结底 三角形改星型 降压降流降功率,但是负载未变,导致电机超载运行,也就是7.5KW的电机 因为改星型,实际就2.5KW额定功率了 然后带个7.5KW电机才带的动的负载运行,就是超载运行,电流值比额定电流(相对于2.5KW,所以变频器不报警,但是问题电机会严重发热)要大很多,长时间运行导致发热烧毁。

网友N:
电机星形启动时,电机输出转矩会降至全压的1/3,所以星三角启动的前提是,电机处于空载或轻载状态。。。

网友I:
好多人不能理解,电压高了电机电流会超,电压低了电机电流也会超。

网友O:
星接启动,降压降流降功率。长时间运行,由于负载不变,那么电机必然超负荷运转,必然会烧。7.5KW电机,正常运转要求必须角接。只有功率小于3KW的电机才有可能允许星接运转。

网友P:
楼主,看你发出的·两种电机图片,对应角型接法的电压,一个380,另一个220,后者的星型接法才能是380
可以用星三角启动的电机,应该是那个角型接法380的吧,它们的绕组工作电压并不一样

网友Q:
接变频器下边的电机,电机接法不要随便改,虽然变频器后边的电机通常要星接

网友R(2023-02-17):
W=V*I   ,功率都没变,使用条件在变

网友S:
压降工降,电流也会降
两种接法的启动电流都是额定的4~7倍,Y型接法的启动电流比角型的启动电流要小,不存在提升启动电流的说法
引用 楼主:
如你上述所说,就是直接改变了电机功率了。

网友I:
好多自动化专业人员把电机原理理解简单化了,电压升高,电流也升高,电压降低,电流也应该降低,其实不然,电机的电流电压不是线形关系,不只是受负载影响,启动过程与运行过程与停止过程的电压电流关系也各不相同。电机烧毁是电机电流大持续发热而热量不能及时散去,也有可能是电机绝缘受瞬时高电压击穿而烧毁。

网友T:
星还是角,要看供电电压

网友U:
电工知识不扎实,电机星三角接法和星三角启动是两回事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V(2024-05-09):
星三角起动不是在没有变频器的情况用的吗?都有变频器还需要星三角起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