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7):
各位老铁 在设定串列通讯的设定时 出现这个问题
串列通讯协议的设定档案一直无法传输进模块
这是模组版本的问题吗? 还是我哪边做得不对导致的
模组 QJ71C24N
发现换一块模组 也没办法写入 跟读取 pcf 设定档案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这是模块版本不支持的协议功能,怎么选的,截图好判断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块版本不支持的协议功能,怎么选的,截图好判断

老铁 就是一块QJ71C24N 配上一颗感温器 走RS485的线,设定协议不给上传....但RS485 这不是上古的东西了 怎么还不支持了

网友B:
通讯协议支持功能是后来添加的功能,如果你的模块足够老是有可能不支持的

网友C:
这个模块是看版本号的,可以咨询三菱哪个版本号以后的才支持,有些版本号或者仿制的就是不支持通讯协议功能。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铁 就是一块QJ71C24N 配上一颗感温器 走RS485的线,设定协议不给上传....但RS485 这不是上古的东西了 怎么还不支持了

你选的是modbus的协议还是自定义协议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