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7):
最近作一个木材齐边的设备,设备靠输送机上料,在上料端输送机两侧有两个水平安装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当木料到达激光可测范围时将读值传送给PLC,plc接收距离信息后,控制设备内伺服移动到与木材坡口最长处,然后木料进入设备去掉多余坡口。目前遇到一个事,木料整体类似与一个梯形体,如果木料在检测位倾斜或木料本身有毛刺,激光值打到梯形体的侧边时或打到毛刺上,激光束会产生散光,导致测距位置出现偏差,使伺服得到一个错误值,锯出的木料也会有偏差,应该怎样规避这类问题。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A:
如果都是一个形状的,看能不能用外部结构去整平(例如加个刮片,或者气缸电机去把毛刺用刷子刷一下),毛刺太明显确实不好处理;第二种就是测试下超声波测距的,它的检测方式没有激光这么集中在一个点上,试试精度能不能满足需求
  • 下载积分:+3(早起鸟有虫吃) 真诚感谢!
  •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B:
    典型的原材料一致性问题,有时候不是纯粹依靠技术能解决的,因为一开始方向就有问题.

    设备上能采取的方法大概只有,增加传感器数量做平均值,增加机构进行强定位,但是能这么干的前提是要先定义材料外形的基准,有的基准好用能用,有的几何基准碰不着要做间接定位的就难受死

    现实世界中好多东西最后要的效果是看上去OK就行,一个外形是对称结构的产品用单边定位做基准,中心结构偏1mm就是偏1mm,放反了甚至会差2mm,用中心定位多削掉1mm,但是外形仍然是对称的.

    特别是木质材料,吃过亏,还好机械比较给力想明白上面那段话,改了定位方式,设备啥也不动,就是产品变好看了

    顺便,木材加工设备用激光不是一个好主意,木屑满天飞怎么可能没影响,传感器稳定时间越加越长,最后上气管对着吹
  • 下载积分:+3(早起鸟有虫吃)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