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7):
编写了一个设备运行累积时间的FB块,多重背景数据。单独建了一个掉电保持DB数据块,来保存运行时间,程序可以实现多次调用并且有累积时间。但是拔掉电源后,在通电运行时间就清零了。掉电保持DB数据块已经勾选了保持。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用TONR不要用TON

楼主: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并且能够累积时间。但是时间数据,在断电后,会清零。不能实现保持。
引用 网友A:
用TONR不要用TON

网友B:
建议在DB块中多建一两个变量,手动写入数据,断电重启看DB块能否保持。如果不能保持就再建一个全新的DB块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详见附图,清零了。没有run信号是清零了,重启run信号就没有了,也就清零了。
QQ: 2845452345

网友C:
FB块输出是否掉电保持?不然掉电重新上电会重新输出给你的数据块 这样数据就变了

楼主:
这个是清零是清掉本次运行时间。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DB块中多建一两个变量,手动写入数据,断电重启看DB块能否保持。如果不能保持就再建一个全新的DB块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详见附图,清零了。没有run信号是清零了,重启run信号就没有了,也就清零了。

网友D:
输出类型  改为  :输入输出就保持了。

楼主:
DB数据块,经测试,断电是可以保持的。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DB块中多建一两个变量,手动写入数据,断电重启看DB块能否保持。如果不能保持就再建一个全新的DB块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详见附图,清零了。没有run信号是清零了,重启run信号就没有了,也就清零了。

楼主:
我试一下,谢谢。
引用 网友D:
输出类型  改为  :输入输出就保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清零是清掉本次运行时间。

M10.0没有断电保持,重启后就为OFF,也就是RUN没信号,就直接清零了。
QQ: 2845452345

网友B:
把RUN_IN改为断电保持试试。
QQ: 2845452345

网友E:
加油 等着你的测试结果

楼主:
感谢指点。确实是FB输出没有设置掉电保持引起的。
引用 网友C:
FB块输出是否掉电保持?不然掉电重新上电会重新输出给你的数据块 这样数据就变了

楼主:
经4楼指点。问题已解决。FB块背景数据没有设置掉电保持引起了。